显示器菜单乱跳

楼主(2008-09-19):
一台优派显示器,一开机,菜单乱跳,我拔掉了菜单按钮条,还是一样跳,测出EPROM电压5V,换了一颗EPROM还是乱跳,请高手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
资料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事,。。。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是电路板的问题,你用裁纸刀把按键电路之间的空隙割过几次就好了,我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论坛真好

网友:
查一查按键5V供电电路

网友:
刷下ROM呢?。。。。。。。。。。。。。

网友:
是不是查CPU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