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845PE和一技嘉板故障救急!!!!~~~

楼主(2008-09-19):
一机器配置: CPU 奔四2.4G
                      内存金士顿 DDR 512M
                     硬盘:日立80G
                      主板:845PE
                     电源长城350W
故障:开始是开机黑屏自动断电自动重启,然后一直黑屏,供电正常,疑似CPUl滤波电容鼓包造成,换电容OK
开机能正常进CMOS设置,能正常认盘和光驱,GHOST系统能GHOST进,自动重启蓝屏提示
                            hard error
                      xxc000021。。。
用手动安装能分区能格式化,但安装系统时 检查磁盘C分区卡住 过20秒提示  c分区损坏,并无法修复

硬盘没有任何问题,内存也是,均用替换法和最小系统法进行排查(替换件均为新件)
诊断卡正常跑过,现故障锁定在主板上。。   但用一旧硬盘WD40G的能正常进入系统,但系统时间校准不太好,。。走时不准,测机3天后出现光驱无法读盘。。
一技嘉故障依旧!~都是最近新碰故障,郁闷。。。我怀疑是时钟问题。。。跪求高手。。。。

网友:
你换实时晶振和协振电容试试

还有他附近的电路

不行做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把网卡等周边设备拆了看看吧.

网友:
兄弟你说的是,你换个板子试下,如是是好了的话,我想知道你的板子是怎么坏的!你这样吧!先用手摸下看有没有我是说板子上有没有发烫的部件,有的话,就要尝试着查下它的线路!不知道你说的板子是否有集成的网卡了!我想知道板子是怎么坏的!不要没事就怀疑南桥。

网友:
板子上没有异常发烫元件。。。运行WD硬盘正常。。。别的硬盘就不行。。现在光驱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