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楼主(2008-09-19):
联想旭日150插电源硬盘,光驱灯就闪,开不了机,能补焊的我都补了,还是不行.好像又不没地方短路.     在线等高手...

网友:
有人遇到过??

网友:
看看南桥挂了没!这机器就喜欢挂南桥

网友:
也不知这块板要多少价格的。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按开关后电流又是多少?用测试卡跑什么代码?你都没说清楚

网友:
看看难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光驱硬盘等通电就长亮?
如果是的话 要不南桥坏要不ENE的KB坏 加焊没用要换掉

网友:
LZ表述是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