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楼主(2008-09-19):
今天遇到ESC给方正代工的主板,接上硬盘数据线硬盘就不转,拔掉硬盘就转。。。。。。。。。! 不知哪的问题,报废,换板。。。。。!

网友:
换IDE接口没,换硬盘线没,测测硬盘接口附近的元件

网友:
硬盘线反了吧。反了不转盘呀

网友:
IDE接口没换,换硬盘线了,附近的元件也查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