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 公版865 最后一组供电的上管老烧09N03LA

楼主(2008-09-19):
775针 公版865 最后一组供电的上管老烧09N03LA
换过三次都给烧掉了,看样子不是管子的质量的问题了。
打NB的供电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
电控也换了没解决问题。
请各位指教。
问题
解决问题

网友:
管子和主芯片一起换,应该可以解决的.重点检查周边的小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也不是专业维修的,这是主板维修常见的故障。自已的还可以,别人的我看你就歇歇吧!

网友:
要换就所有管子一起换了

网友:
打一下各相供电管G极的归地阻值
应该都一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看G极波形一般不正常了,换掉驱动芯片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计算机里面没有永远的高手,每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会飞的,在诉说别人的时候,麻烦你先注意一下自己的修养,有技术没修养很快就会被社会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