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跑电问题

楼主(2008-09-19):
不加内存跑点至1728,加内存跑电至0AF2,目前换了14.318晶振,也换了时钟芯片
芯片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像呢!!你说跑电是什么意思?诊断卡?如果能“跑电”的话你就别搞什么晶振了。当务之急是你抽时间好好学习一下怎么修笔记本吧!!

网友:
你有没有换内存,换换看

网友:
内存问题
内存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要不就是接口有问题(内存接口).

网友:
过38了没?内存跟槽这块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没过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