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37HF-AW代换

楼主(2008-09-19):
不知道哪位大侠成功代换过W83637HF-AW!我想用W83627HF-AW代换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2008-11-02):
我和你一样想请教同样问题

网友:
冒下险换上看看

网友:
不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
我试过,代换后可以开机,但从图纸看很多信号脚位不太一样,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代换

网友(2009-12-03):
一块杂牌的艾薇用的这芯片  找替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