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电路问题,紧急求救SOS!!!

楼主(2008-09-19):
很郁闷的一天,今天收到许多主板,可是问题大多都一样。
主板不通电,强行通电正常。
经过仔细测量,
症状也一样,
开机电压5V,晶振起振。测量的电压都正常,
可是就是开不了机,
I/o换了,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也换了,
还有什么问题,帮忙呀!!!
急呀!!!!!
开不了机

网友:
查下14脚连接的三极管好坏

网友:
5VSB/3。3VSB/1。5VSB/排针有无高电平/有无低电平输出/PSON有无开路

网友:
强加电跑码后,然后在短接开机排针几秒后,看复位信号是否停止,如果没复位信号了说明开机电路正常,查电源口14脚到IO或南桥,门电路芯片的电路 ,一般情况是开路或开关三极管门电路芯片坏。

网友:
14脚的三极管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兄弟...你的什么板啊.也不说一下.叫我们怎么帮你?
如果是INTEL桥的板.就一般是IO问题啊
如果VIA的桥,那就还有个ATTP1哦.8脚的..
把板子说清楚点..
有疑问可以发消息给我.我不一定关注这个贴,但你发消息给我.我一定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