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冠845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09-19):
台冠845主板,一开始不上电,把电源的绿线和地线短接,通电,12V和5V下降到9V和3V显示器没反应!!!PWRLED灯没短接前1.9V供电,短接后闪烁!!!USB的VCC也只有1.9V供电,
电源的绿线和地线短接后断开,可以从PWR那你开,12V和5V下降到9V和3V,显示器没反应!!!

有谁可以帮帮我么?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吧.看有什么东西给它弄短路了.

网友:
先换电源看看

网友:
主板都没修好看什么显示器啊。最起码应该会跑码把。如果跑码就看码缩小范围再说把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多半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