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双核530PE电脑电源问题(以修复)

楼主(2008-09-19):
我有一鑫谷双核530PE电脑电源,短接后不能起动,IC1为AZ393AE1,IC2为AZ7500BP,IC3为S339,测AZ7500BP的13、14、15脚有正常的+5V电压输出,12脚电压15.75V,4脚电压为4.02,已经保护了。我差不多把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都查了可还没找是什么坏了,请师父们帮一下

答案在二楼。

网友:
换7500B后还不行再参考LWT2005电路图换c35 4.7UF/50V电容后试机正常

网友:
成功经验值得借签.

网友(2009-02-22):
你们真牛啊 哪天能和你们一起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