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绿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8-09-19):
一杂牌子显示器   客户刚拿来   显现是不通点   测量   行管和高压包坏了   换了后开机绿灯一闪一闪的    看二次电源是用的IRF740    电路分析应该是降压型的(采用N沟道场效应管的降压二次电源  不熟悉这类型的  看书了解了下)    查来查去没发现什么地方坏了     我还是怀疑换的高压包有问题(在一维修商家那里借的一个旧的    不过他始终说是好的)   大家帮我分析下这种现象有可能高压包是坏的吗     同时请各位高手有关于采用N沟道场效应管的降压二次电源 的资料发给我参考下

网友:
"显示器绿灯一闪一闪"我曾修过一台是高压包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台ACER 78G 显示器绿灯一闪一闪  后面输出住电压都偏低 且无高压  断电后观察个处无异常的元件 测试各路工作点对地电阻很正常  根据经验 这样的问题机器多处在保护状态或者临界工作状态  后仔细检查爱坏的按键, 电源开关时发现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换新后机器立马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
应该包还是有问题。。。

网友:
IRF740 电路分析应该是降压型的

740 应该是升压管,所以此电路应该是 升压的 不是降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升压的   740确实一般在升压电路用   但有特殊的  740的D有210V的电压  能是升压吗     740的S G端有T型隔离驱动变压器    特殊的降压型电路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呢!。见过降压的大多都是J499 , 9634 ,6P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