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聚焦还是高压包坏了

楼主(2008-09-19):
本人有个17寸纯平的acer显示器,中间都满清晰的,就是4个角模糊,我在通电的情况去调那个高压包上的焦距,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这显示器显示出来的颜色好像也有点怪,比如:深度系统中那滴蓝色的税,他有点偏紫!

网友:
检查动态聚焦电路。看看

网友:
大鼻子,能详细点吗,具体在那个部位,我是新手啊

网友:
与高压包聚焦电压有关联的电路,自己随便找个电路图看看,一般都有的

网友:
  包是刚换的吗?
双聚交的两头,对换一下,
包是旧的,就查,包的,最外围的,三只脚,路下线路,
:L 动态聚交,不是很好修的,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
本人前两天刚修了这样的一台,动态聚焦电路中的一个二分之一瓦的电阻烧坏了,不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看上去比较正常,其实已经烧了,你仔细看看.

网友(2010-01-17):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来找到聚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