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板,CPU供电只有0.9V

楼主(2008-09-19):
如题,上U供电只有0.9V,更换新3168无用,还是0.9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测式卡不跑只显FF,其它都看起来正常。请高手帮忙。

网友:
cpu换不用的型号,多试一下.可能是不支持

网友:
什么型号板?有可能修的方向都不对

网友:
我的板也是这个问题呀,大家帮我去分析一下呀,我的板是上U无内核,
上假负载,强上电有0.9V

网友:
为什么要强上电?不触发?那怎么不先修触发?

网友:
我建议楼主换一个北桥左旁边的那个管子

网友:
上CD 试下。假负载测得0。9V应该正常。

网友:
我的板跟他问题也差不多,大家来帮我看看呀,触发他要上真U的,上假负载只能强上电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7106-1-1.html

网友:
赚钱真难,没钱不能下载

网友:
主板型号是:D865PEFT2,北桥左边无场管,谁有修复这种的说一下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