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7030BL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9-19):
收到一块技嘉主板别人修过的  上管是7030bl  换的不是这型号用不了  请教一下7030bl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是上管

网友:
如果是主供电坏了,一般不好修.我换了好几个都再烧.可能是IC坏了

网友(2009-09-22):
这个发热
我的是AGP无供电

网友:
高人快来解决下啊。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