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西门子本本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08-09-19):
今天收了一台富士通西门子15.4寸机器,故障现象:开机10秒钟左右自动关机,配置为:讯驰1.3G,512M,40G,
维修步骤:1换内存,CPU加散热膏试过不行,
               2.换CPU  1.6G/2M/533的试过,安装系统GHOST 安装的,到75%左右,会自动掉电,
               3.发现USB 5V供电飞线过,是不是这边有问题.去掉飞线试机,故障现象明显有好转,偶尔也会掉电,下班了,明天再整.

网友:
学习

顶起,路过学习,迅驰的机器发热都很大啊,问题出的也很多啊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各个芯片发热是否异常或虚焊.

网友:
最新进屏,即然断掉飞线,机器不会老关机,问题肯定跟这里有关系,这台机器的USB供电5V,线路是这样的,5V电感,经过一个5V电流检测电阻PR707,分两给两组USB供电,一路经U705(5脚转换管AHSOW),一路经U701(五角转换管AHSOW)分别到USB接口供电脚,原来是U701 转换不出来,到IBM的废板上找了个5脚的管子换上没用,最后找了个RC1B的5脚管子,5V出来了,装机装系统顺利进行,OK,现在在拷机中,准备跑下3D,开始曾经怀凝过北桥故障,这机器北桥太烫了,待后继

网友:
今天早上跑3D 没问题,机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