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ED黑屏无高压,二次电源不升压

楼主(2008-09-19):
长城1770ED黑屏无高压,二次电源不升压,12V。6V偏低,断开行供电接灯泡则12V和6V都正常,检查二次电源和行部分没发现坏件,高压包和STV9118已在别的机子上试过确定是好的,9118的14。15。16脚也没发现问题,行推动部分也确定没问题,但就是不升压,没思路了,请同行帮忙!
黑屏

网友:
该不是MCU的问题吧,存储块已换过但也无用

网友:
纯平显示器哪来的mcu

网友:
行电路有问题,很可能是高压保护,看看行电路中的那些1/8W小电阻,不然就断开二次电源直接接55v,看看是不是能启动

网友:
将二次电源管634拿掉试行还是不工作,

网友:
已修好,,我断开场供电后,行却工作了,通过代换发现是场块电路C204坏了

网友:
是啊,该机此电容易坏,而且故障现象很多。长城1772ed此电容坏还会引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