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重启

楼主(2008-09-19):
大家好,我这有块ASUSP4SE老重启,诊断卡显示C0-C3-05后就重复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在测下内存供电,时钟是否正常.不行就换IO

网友:
刷BIOS
换I/O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A/D线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经检查,内存供电VDD2.5V /A/D线对地阻值都为600多,万用表调在二级管档测的....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跑反复代码的我遇到过,一般都和BIOS有关,再不就是I/O~~希望对LZ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