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不充电问题

楼主(2008-09-19):
T22不充电问题
一台 t22开机提示0190错误,电量低自动关机,外接电源亮黄灯长亮
进xp正常,电源管理显示正在充电,电池停在0% 充电在1%位置,没有变化,
可以正常显示电池信息,经查过,t22里面几个mos管控制充电,mos管没有问题
不知道还有什么ic控制充电的

谢谢

网友:
检查ADP3806和外围电路,周边小管还有二极管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