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x440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8-09-19):
七彩虹显卡点不亮,风扇会转。只是晶振边的三极管很烫,不知道是什么坏了。主要查什么 ,我是新手。拜托大家尽量说的详细点

网友:
那个不是三极管~~~是稳压管~~应该是1117,先看看稳压管击穿了没~~
如果没击穿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我也是刚研究~~~~不大懂~~~好像是A面第2脚是+12V输入~~B面第2脚是+5V输入~~B面倒数第10脚是+3.3V输入~~

找到一块好卡~~B面第2脚好像不是+5V输入~~因为这个脚对地短路~~对比好卡发现,1117的输出端跟上管(大概是吧~~~)短路~~可能是某个贴片电容击穿~~~不会跑线路~~~继续潜水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

网友:
我也有一张MX400  !!芯片附近的 贴片电容 掉了~~导致花屏!  但是不知道电容是多大的 换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