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1FPB (明基代工)灯闪不亮

楼主(2008-09-19):
三台戴尔 151FPB (明基代工)有时开机指示灯闪不亮,更换了4只C5707,好了几天,故障依旧,请教高手这种显示器有通病吗?怎么解决?
通病

网友:
查BENQ通病的相关帖子.这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有时开机指示灯闪不亮有可能是电原板上的电容你测一下也可以代用试一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