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i255打印机不出字,求解?

楼主(2008-09-19):
佳能 i255打印机,打印时,打印头有工作声,字车工作也正常,就是纸上没有文字.
在维修----吃喷头对齐,有间断的-3 -3 -2 -2 -1 -1 打印出来,打印测试纸也只是空白,,,
感谢帮助!

网友:
没墨水了!
快去买黑水加吧

网友:
要是加了墨水在清洗一下喷头.还不行用水泡一下.在上机打.要是还打不出来.喷头坏了只有换了.不过喷头坏你也可以换机子了.这时的喷墨打印机才300来元

网友:
先谢过两位的帮助,黑墨盒是新换的,打测试页时没有字打出来,
在维修----喷头对齐时,有间断的-3 -3 -2 -2 -1 -1 能打印出来,
网上查过,发现多起I255此类故障,请求帮助.....

网友:
看看清洁单元正常不
喷头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清一下打印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
带着打印机去了几家维修店,说是打印机的喷头电板故障,说要换打印机喷头,,,呵呵
不知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