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BGA怎么样

楼主(2008-09-19):
我今天下午看了一台BGA返修台..要2W3,请大家参考一下,是全红外的,也是全自动的(我是听本本波说的红外的好)..用软件控制的.也可以手动控制.,他们销售说们们自己做BGA的台式机的主板南桥是100%.笔记本的显卡和北桥95%/.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好的,我就卖了.我觉的想做就做好的.那样用起来顺手.成功率也很高.这个是个资料,请大家看一下.帮我参考一下.给个意见....

NOTEBOOK I760.rar

网友:
好像是全自动的,不错。

网友:
别听销售的
工具在好也要人的技术熟练

所有说什么成功率100%的人都很肤浅

网友:
我知道这个和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我想要卖一个就卖一个好一点的。那样最起码自己练也方便很多。我想让大家给我做个参考。。。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 成本最多6000元 不建议购买!

网友:
100% 含不含个人的熟练度喔!

网友:
正在打听购买什么样的BGA焊台

网友:
用热风的吧,红外的对于每种物质来说,所产生的比热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加热过程中温区各部分会有温差,热风加热的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在返修工作站这行业里,红外是属于过时的技术了

网友:
看起来不怎么样,不值这个价,机械结构也不够好,在一些异形板上很不方便,做BGA,这些都是靠个人的熟练程度,工具再好,如果不熟练也是没用的

网友:
两万多是高了些. 呵呵

网友:
23000元/每焊一张主板50元=460张

得修460张主板才能收回成本.

投入产出比太差了点.

网友:
50元?焊主板还是焊笔记本,我们这里焊笔记本的话最少200,那是加焊..要是换桥的话估计就更贵了...

网友:
除了修电脑主板还可以修修其他类型的板子嘛

网友:
正在考虑买焊台中,下载来看看。

网友(2008-10-27):
红外还是比热风好用。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