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屏后边和消磁线绑在一起的那条线是作什么的?

楼主(2008-09-19):
CRT显示屏后边和消磁线绑在一起的那条线是作什么的?

网友:
抗干扰,防止辐射,就是在高压包上绕向相反的一组。

网友:
有个插头,插电路板上了,是不会和消磁线路有关呢

网友:
兄弟说的是不是地线啊!!!

网友:
呵呵,多谢关心了,不是地线.比消磁线细一些,走势都和消磁线一样.
我也只是问问,显示器问题找到了,消磁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