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D1 主板,诊断卡显示FF,REST常亮

楼主(2008-09-19):
一块华硕 P5GD1 主板 诊断卡显示FF,REST灯常亮,板上一块芯片 ICS 460247 (0415)954119DFLF 非常烫,约三分钟后自动关机。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管理(I/O控制器,集成FDD、串行、并行、快速红外和游戏端口),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请告之,非常感谢!

另(客户告之:在此之前,把内存插拨过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你说的 位置 在哪里

网友:
回答楼上的,在北桥附近,靠近PCI—E接口旁

网友:
时钟,有的人叫它分频器

网友:
这个ICS  *****95*****是时钟发生器  哦

你看看内存,桥供电似乎不是正常吧,还有如果时钟芯片发烫的话。可能是VCC3短路了

网友:
供给时钟的电压可能过大,南桥或IO起保护关机了吧

网友:
时钟是有点发热的很正常。你的故障先查供电-时钟-复位,要知道只有供电和时钟正正常后才有复位的。CPU的供电正常输出的条件可能先要有内存供电,另外还有NB的供电正常之后它才工作,你故障可能电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2010-03-31):
是求助的贴为什么要写已解决呢?

网友:
ICS  。。。这个是时钟分频器。。。一般915以上的MB中会集成2个这样的芯片,以便给主板上各个设备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
做什么用的呀,想学习学习呀 呵呵,。老师们给我讲解一下呀 、

网友:
怎样修好的怎么不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