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液晶屏就白屏然后花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19):
我碰到好几个液晶显示器都出现使用中电脑重启时候白屏夹杂着花屏的现象,显示器重新断电再加电就又正常显示,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屏电路热稳定性不好?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打开看看。先给屏判了死刑,还咋修。你说呢?

网友:
我换过高压板不起作用

网友:
这种故障屏应该是好的,是屏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又白屏,又花屏,还要黑屏。这个可能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你不接主机,然后把显示器开关打开,看 是不是也是白屏带花屏的现象
是一个控制高压条开关的三极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 击穿后高压条不受控制,灯管一直在亮着的

网友(2009-03-09):
会不会是驱动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