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开机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图片)

网友:
哈哈, 遇上一样的情况了,我的到现在还未能解决.看下我的贴子你就知道了. 出问题前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我手头上有2个呢?都放了半年了

网友:
今天正好有空我把电源上的电容全拆了,发现有两个电容漏液,换了以后哈哈半年的问题一下子搞掂。问题出在一大堆电线的边上有5~6个电容那里,你们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象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不稳定

网友:
正解。。。。。。!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电容失容或漏液所至。。。。。。。。!

网友:
电容全是好的, 没突顶, 没漏水.

网友:
我的电源坏了啊.没有输出了.绿线有三点六V其它没有输出

网友:
把电容加焊了就好了.电容没有秃也没有漏.谢谢几位的经验

网友:
有空的话把电容全部换了再试,看能否达到效果。

网友:
把电容加焊了就好了.电容没有秃也没有漏------------------根据版主的指点,我认为还是电容问题:焊接加热后,电容容量正常,过一段时间容量又会下降,还是换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