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各位那里有联想V22 的H8 3437芯片卖啊?

楼主(2008-09-20):
我找不到,想各位帮帮忙,多谢.
芯片

网友:
确定是H8坏啊,一般坏的少,而且里面有程序

网友(2008-11-26):
条件翻开历史的就分开了几分iajf倒萨fjafdsw

网友:
尽可能负担这个接口人人哦阿房宫可破啊过热

网友(2009-01-07):
只能在料板上拆,要一模一样的板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