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 AL1916w MCU数据

楼主(2008-09-20):
mcu           TSUM16AWL-LF-1
屏              LTM190M2-L31
ACER AL1916w 宽屏
请问 谁有这个数据?传一份啊!!

网友:
我有,;加我QQ 171799908

网友:
1916W有很多个型号,方案也不一样,最好说明方案.

网友:
老大说得对,有30片插的屏,也有奇美代工36+36FFC接口的屏,要说清楚方案~~~~~~~
顺便说一下,前天到AOC的厂家技术服务中心,现在新生产的大屏(19宽~~22),越来越多采用奇美代工36+36接口了,可能是基于成本有原因吧,按目前的市场发展,我们的维修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了~~~~~~~~~~~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块像楼上老大说的36+36FFC接口的了,FFC还是刚听说, 。但是屏是A190A2-AO2-H-X,驱动板型号为ESUM57AKLF-1 。想到驱动呀,到处搜都搜不到呀,

网友(2009-06-03):
我的是TSUM17SK-LF-1和25L512ML的方案,不知道写哪个程序好,请朋友帮忙指点一下,我的QQ:273217300

网友:
我的一块屏也是这个方案的,不知道写什么程序好,知道的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我的QQ是:273217300

网友:
谁有下载些备用

网友:
我也碰到和5楼一样的机子,不开机,但没有找到程序,最后把整个板换了

网友:
我来发一个TSUM17K-LF-1 36+36的数据,另:这个机器不开机可以检查L1117-3.3,我遇到过坏他的,3.3V不够,开不了机。

网友(2010-04-08):
1916W确实有4家代工厂,都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