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液晶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08-09-20):
我是新手!换了个15的灯管上去!现在就是屏幕暗!灯是亮的!看不清楚!高手指点下!

网友:
高压板是不是坏的哦

网友:
换灯管前要先在外面把灯管和高压板都测试好了再换.

网友:
你先检测是高压还是灯管的问题啊?
要找出问题所在
然后根据问题来解决
如果是高压问题 ,你换灯管肯定不行了
还要检查开机时有没有开启信号过来给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