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IBM硬盘的怪现象

楼主(2008-09-20):
我的一个IBM硬盘,型号 DTLA-307045,本来好好的,可是第二天开机却认不到盘了。于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硬盘很奇怪,通电后电机是转的,但是电机正常运转后,磁头却没有一点动静,无论通电多久,磁头都还在起停区一动不动!于是我进PC3K看,发现这个硬盘通电后两秒钟就变为 Ready 状态了(正常情况是通电后 Busy,启动电机,等电机运转正常后,磁头启动,等磁头寻道并载入固件,硬盘成功初始化后,才由 Busy 变为 Ready),也就是说这个硬盘现在完全忽略了电机和磁头,通电后就直接 Ready 了,并且 Ready 后 PC3K 能够正常读取电路板的 ROM 和 NVR,简直跟安全模式差不多(但是安全模式不会启动电机,而它却启动了电机,说明也不是进了安全模式)。 于是我干脆把电路板拆下来,单独给电路板通电测试,发现还是跟上面描述的一样的情况! 我估计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恳请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对了,在我反复试验的过程中,此硬盘也有1%的几率能够正常启动,只要正常启动了,PC3K测试是一切正常的。
       对了,这个电路板我把它上面的所有的 电阻 电容 晶体管 电感 等所有的外围元件都测试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我把它上面的芯片又都重新焊了一遍,可是它还是那样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芯片坏了??可是它能够正常读出ROM和NVR,应该这两个芯片都没问题,它的电机也转,估计电机控制芯片也没问题啊,真想不明白了...
      此外IBM硬盘在启动电机后是通过什么芯片的什么引脚的什么信号来判断电机是否达到了正常转速(然后再启动磁头)的?

网友:
别管这些了,把电路板尽可能靠数据线方向推,同时上紧螺丝,说不定就好了。估计是电路板位移通病。

网友(2008-11-02):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但是我试了,还是不行。。打算买个板换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