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IEAT 问题

楼主(2008-09-20):
故障:CPU滤波电容鼓起.更换了五颗..主板通电.开机无声音.风扇能转.不能正常关机.拨掉电源,重新插入..但是主板的指示灯就亮不起来了..键盘三个灯能闪一下..但不能开机..再次拨掉电源.过一会儿.再插入.主板灯亮起来了..万用表到二极管档.红笔碰主板开关一脚.黑笔碰另一脚..嘟的一声.能正常开机了.能进BIOS了..按F10保存出来.就又不能开机了..(以上是全过程,由于假负载和跑卡,后天才回来,所以只能说这些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要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电池是刚刚换上去的....

网友:
更换晶振的一套零件看看吧。。。很老的板了。。

网友:
待我明天工具回来。测一下

网友:
那个电容换的都一样的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不加电,南桥边上1117拿下就能加电,不走码,是不是南桥挂了?我是新手

网友:
测117中间对地组值,还有在线时测他的电压

网友:
记得精英有个通病:CMOS电池和待机供电转换有问题(设计的),那个三极管易坏,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