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菲利普170s6的屏能换在明基FP71G+ 17上么

楼主(2008-09-20):
菲利普170s6的主控板坏了,明基FP71G+ 17的屏坏了,能换么,需要什么转接口么?
小弟没弄过,求大侠帮忙指导

网友:
那得看两个屏是什么型号的,接口是什么了

网友:
请问如何看是什么屏?

网友:
拆下来用眼睛看!!!

网友:
71G修过几种.常用的是30片的.这个估计是大多数屏都能互换..
                          一种是50+30的.中华的比较少一点.
                            另一种整合的就别合计了..

网友:
如果都是30片插的17屏,能通用的,如果RSDS接口的,就难说了~~~~~~~~~~~~~~~~

网友:
不认屏,简单说就是两个屏线是否接口一样。

网友:
要看屏的借口是不是一样
还要看屏线的输入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同的话换了会有烧屏的危险
要谨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这句我喜欢``学习了!

网友:
是呀,就是这问题,一般都是可以通用的,重点要看一下屏的供电脚是哪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