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主板无声

楼主(2008-09-20):
从耳机口进入150V~220V电压后造成主板无声音,但其它功能完好,在安静时用内置喇叭能听到一点点声音。问题是找不到声音放大电路
主板
DELL

网友:
哎,无语。论坛上没基础的人太多了。
你要不就从输出插头往里找,要不就从声卡芯片往外找。
怎么会找不到呢?
既然能听到一点点声音,声卡芯片就应该差不多是好的。
先检测声卡有没有输出,再从声卡芯片的输出往外找。会修好的。

网友:
先量一下声卡供电是不是低 要是正常 可以加焊下声卡芯片 有时候旁边的小电容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不过不容易查 大部分还是供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