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4500,断直流电就断电,电池无效

楼主(2008-09-20):
清华同方F4500,断直流电就断电,电池无效,但直流电插上去的时候,又显示电池在冲电的,起先也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一块,故障依旧,不会是买到一块坏电池吧,没这么命好的吧
请高手支招,另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电池的
电池

网友:
电池不能放电,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对呀,能充电不等于能放电。。。

网友:
显示能充电,电池的电流有增加吗?也就是说能不能进去电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飞线。比如,只是比如:从电池接口飞线到公共点,中间加个大功率放电二极管。当然飞线不能盲目,小心翼翼一点也就没什么大不了了

网友:
电池装上不能开机的,就是电池不放电,另外笔记本的电源接头换过,以前是松动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难道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
晕,如果是电源口故障的话 你还能进系统吗?
排除电池问题的话,充电电路嘛!

网友:
很明显是不能放电,先查到放电场管,没问题充电芯片,在旧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