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开机掉电

楼主(2008-09-20):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A3V开机掉电,待机电流在0.03A,测有3.3V待机电压,无5V。不知道是不是后极哪儿短路了。请教各位高手,A3V的板子有没有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哪个?该怎么查?小弟菜鸟,恳请指导~

网友:
有些ASUS内存不过也会断电。

网友:
待机电压是产生是个看似简单实则很复杂的基础电压产生电路。建议楼主到新手入门区看看。那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东。

网友:
谁能指点下A3V有没有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哪个?跪求图纸啊~!

网友:
楼主最好说清楚电流加到什么程度掉电.华硕机器不过内存会掉电,不过CPU也会掉电,不过显卡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