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显示器怪病求助

楼主(2008-09-20):
大水牛显示器,9K1R(TC099)型号。19寸纯平。
故障为:能正常开机,有无连接的图像显示,1分钟左右。故障出现,无显示,接主机也不亮。把显示器往前,就是把屏幕向自己身体方向稍稍倾斜,又能正常显示。找了好久的虚焊,没有结果。特发贴求助!!
提示:在故障出现时,有清楚的继电器的断开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50V到2次电源再到高压包一路上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显示器,最后加焊高压包后好

网友:
看看显示电缆吧,我遇见一次修了俩钟头才发现是断线,那个郁闷呀。

网友:
呵呵,我的有一台也是这种情况,补焊了好几次都没解决,昨天又补焊了一下,然后把板上跟外壳接触的那两个塑料剪了,现在一切ok

网友:
谢谢名位,故障还在处理中!!!!

网友:
应该是数据线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主板的大个子电容或大个子的电感出现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