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雷击后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8-09-20):
很多集成网卡的主板在雷击后就开不了机,用手摸集成网卡,很烫手,这是网卡没用,我们用刀把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卸下来就可以了,我已经试成功2块了,都是品牌机,另外加张8139的PCI卡,就 OK了

网友:
楼主厉害!
用刀?
你下完网卡芯片一定要看看板上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嗯。我也试过成功很多块。3。3V如果短路。但南桥又没事。一般都是网卡短路啦。拆下就好。

网友:
楼主历害啊,用刀!!!!
对于因雷击网卡芯片坏开不了机的,我从不拆板,都直接带机箱把网卡芯片吹下,秒杀啊

网友:
真惭愧,接触电脑这么长时间只知道板载网卡over了以后加块pci网卡完事,从来没想到由此造成的不开机故障,这下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用刀是因为没有风枪,刀也不是那种菜刀了,是那种文具电里有的卖的伸缩刀,把网卡的脚都截断,因为网卡发烫应该是没什么用了,二楼的说的对,还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短路,就是切段的引脚不能相互连接,不然就有的爽了

网友:
拆网卡芯片,去掉网卡主控因短路而损坏的部分,其他线路才能不受影响。用刀子割开?我汗颜。

网友:
可惜很多时候网卡挂了还有其他一起挂的

网友:
好像南桥也会跟着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