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5300不开机

楼主(2008-09-20):
机器刚来的时候是按下开机键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我把主板拆下来把好多芯片(外置脚)都补焊了,不好用还是以前问题。之后又把南桥芯片加焊了,还是不好用,之后就把DBM南桥拆下来从新换了一个,上去后,彻底不开机了,开关上的3.3V有,PC97551的开机芯片也换了,不好用,主板没有短路点,南桥确定没有问题,请问高手们,这个机器还能是那里除了问题???

网友:
南桥的晶体起振了没有啊。

网友:
我敢肯定的说一句:原来可能没什么大问题,现在被你这么一整,很可能到处都是问题。都没见过你这样修笔记本的。听也是第一次听说。

换桥之前能开机。换桥之后彻底不开机。可楼主还能信誓旦旦的说桥肯定没问题!!你的依据是什么??给个理由好吧?

网友:
修机器不要盲目的补焊,盲目的换,要找准故障点,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做BGA时候把那个32.768的晶体给弄掉了,晕死啊!!!!谢谢各位啊!!特别感谢 cqcdp大侠!!!

网友(2009-04-28):
我找V5300的BIOS,同方都没有,什么山寨货,气死本人了!

网友:
哈哈,做BGA千万要小心,别把外围攻元器件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