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为什么老是烧CPU上管或者下管~?

楼主(2008-09-20):
为什么老是烧CPU上管或者下管~?望高手给以指点~多谢~

这故障已解决~原因是下管击穿~为什么我没发现呢~以前习惯量MOS管控制端(400-500欧),我就认为这管子没问题~量了下G-D~GS极,跟别的下管差200欧~
最后吹下那管子,量才发现问题~呵呵~我也是个新手~不好意思~浪费大家时间~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现在正修这块板~老烧那个上管~我暂时把那组上管下管给拆了~
剩下两组供电~有0.8V电压~不过管子会烫起来~还有那电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换。

网友:
现在通电会响~不知道是那个电源芯片烫还是~MOS管再响~
这什么原因 ~?

网友:
现在不响了~不过没复位~等电源芯片回来在看看怎么样~
想问下~帖子解决了,是你们管理员关闭还是我自己可以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