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主板,通电点不亮

楼主(2008-09-20):
收到一块富士康865A01-pe-6ls,通电点不亮,据客户说是雷击引起的(雷击的时候,人在外面,电脑没开机),用手摸了下南桥,不烫的,那应该是网卡的问题了,但很奇怪,在这块主板上找不到网卡的,诊断卡上的数字灯也不亮的,后来用手摸了下CPU旁边的一个电子元件,叫什么名不知道,很烫,估计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CA351
T60
N02R

图中红圈1本来应该是网卡的芯片的,但空的。   红圈2,3,4就是发烫的电子元件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集成网卡接口呢?如果有,肯定是有网卡的。仔细找找25晶振。他旁边的芯片就是网卡新片了

网友:
一会我图贴上来,现在电池在冲电,我仔细看过好象是没有网卡的芯片的,但集成网卡的接口是有的

网友:
顺着网卡的线路就找到了

网友:
顶一下,不懂,等高手

网友:
打雷击坏,点不亮,不一定就是楼主你所说的网卡问题,也许另有原因!

网友:
是通过电源雷击的,还是通过网线雷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