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高达8.8V~?

楼主(2008-09-20):
有两块主板,一块CPU供电8.8V~一块CPU供电3.5V,
客户拿来时已给人修过~我换了3.5V那个板的CPU电源芯片还是一样的~
忘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
你没上负载吧?估计电压是空载测的。
别上cpu,要上假负载。

网友:
上了假负载一样~

网友:
估计是 PWM或者MOS管坏了

网友:
你说的PWM是不是CPU电源芯片~?

网友:
没人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上管控制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换下MOS管试下

网友:
不决的是这里的问题 ~
之前已给人修过~这板已给客人报修不好了 ~
但还想讨论下究竟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换掉电源IC和所有的MOS管。

网友:
没人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