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到滚动条那里,无自检

楼主(2008-09-20):
一开机就到滚动条那里,无自检
今天看到有个客户一开机没自检就到滚到条 ,我想请问下怎么样调成这样啊 》?

网友:
开机就到滚动条那里,无自检
大哥,不可能不自检,你的机器外星球的!肯定

网友:
应该是自检很快。

网友:
把LOGO关掉,把快速自检打开

网友:
coms设置里把快速开机关掉。。。

网友:
估计LZ用的是珑管的显示器..所以没看见自检

网友:
不 是的啊 。。。。。

网友:
是什么主板,,,请说清楚点好不,,,很有可能是桥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检测到

网友:
清BIOS看看咯····或者去掉 周边设备 最小系统看看··

网友:
不可能没自检,是机器快,显示器慢而已.

网友:
那进系统正常不?

网友:
问题说的很不清楚啊,也有可能是显示器亮机太慢,检完了才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