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检测卡显示FF,不跑码

楼主(2008-09-20):
我有一块双敏unf5a的板子,主板点不亮,开机显示FF,是直接显示FF,有时候是不显示,有时候显示F7,不跑码,CPU换到别的机器上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是主板坏了应该怎么样维修呢?

网友:
检查各测试点没?????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查主板工作必要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如果都正常,查各桥之间和CPU地址线和信号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工作必要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看你的表达比较模糊,有信心学修主板的话,先要去新手区看看。
这儿给你的维修思路,你现在根本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