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那里 有 852D 风枪嘴卖.... 就是做BGA 的那种~·

楼主(2008-09-20):
南北桥啊..    之类的.

网友:
拆了风枪嘴就可以作BGA了

网友:
出风口 太小了啊.

网友:
淘宝上有50元一个。

网友:
那玩意本身成功率就不高,还买破嘴干什么

网友:
严重同意,现在一块旧板才多少钱,做BGA又收费多少了。。。。?换板既赚钱,又省事,还落个废板。。。。!

网友:
先拿 板练....  练 好了.... 坐 笔记本的BGA 啊。。

网友:
算了 。谢谢各位ile。 我自己做一个..

网友:
谁说作BGA成功率不高呀。我作成功率很高呀。只是没有大嘴作得慢,要转圈所以我才加要个嘴的呀

在说了现在的主板虚焊的非常多的。特别是N板。不过显卡的,只要作一下BGA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