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 大侠帮解决下

楼主(2008-09-20):
有几个 7300GT 显卡`` VGA 口 有信号 但是没显示 ` 都能听见 进系统的声音`` `` 就是显示器上没显示`` 用DVI接口 能正常点亮``什么都正常` 就是 一到要进桌面的时候 就没信号了 显示器灯就变黄了` `` 。。。。。。。。。哪位高手 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啊`~!~~~~~
桌面

网友:
看看卡上有没有74xxx的片子,有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了啊 还是不行````
我换了 ACT08 不行 不好使`` 我有换了`74HCT 还不行 ` 是不是GPU 挂了``?

网友:
我刚才有个GF6600跟你一个问题,但我DVI能正常点亮。俺夏老师教俺补焊了一下GPU就OK了
[
]

网友:
GPU 的问题 如果相信我就做一下GPU

网友:
先易后难,先加焊下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