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开机报0190报错

楼主(2008-09-20):
IBM X30开机报0190报错,电池3.0v,CMOS电池也换了,开机还是报0190报错。
请问哪的事啊???
电池

网友:
电池电量底 看看充电芯片

网友:
0190是电池没电啦嘛 把电源插上就行啦

网友:
哈哈! 是跟没学一样! 英文也不行! 0190后面还有一串英文!

网友:
报错电池电池低,换新电源试一下。不行就是电池充放电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

网友(2008-10-30):
你要是加电源开机的还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主板的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一般的来说是有可能拉个三级管开路了, 你自己认真的看一下你的主板,看有没的地方有烧了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