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液晶屏幕出现两条竖线(一白色 亮线,一彩色线)

楼主(2008-09-20):
今天收到一笔记本,发现液晶屏幕出现两条竖线(一白色 亮线,一彩色线),白线上部如果用力压的话,线会变宽。旋动液晶屏的话彩色线会消失

请高手帮我判断一下,是屏坏了还是排线松了?
是否能修?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排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了。一般地方是修不了的。需要热压焊接的。

网友:
屏故障,不要挤压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从各位的意见来看,就是屏的问题了,只能换了?

网友:
不是屏问题,在排线问题,遇得多了.

不过看你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塑料和的玻璃的东西接得紧就行.(一般发回厂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