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9-20):
一个客户家里电压不稳定吧··电视,显示器,空调都烧了 ···
现在显示器拿过我这里来修··偶本人也没学过修显示器··请问烧坏的液晶显示器一般修哪里?或者更换哪里

网友:
提供机器故障不明确 没有办法帮助

最简单的问提     电源烧了

网友:
呵呵··就没修过显示器··接过来 自己修不了 找人修

网友:
一般来说是电源电路的问题.

网友:
联想液晶显示器联想液晶显示器

茗涵 -5 灌水

网友:
电源整流部分吧,.....

网友:
一般电源烧的多,其实很简单,从没修过就比较难

网友:
一般是电源坏

网友:
自己修不了.请不要打开.如果搞坏了.事情就大了.要是自己搞好了.就多要些维修费.因为维修这个行业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修坏了.是要赔人家的.

网友:
拆开看看。运气好的话也就烧个保险啥的。

网友:
一般是电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