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UPGRADE-VM800CPU没核心电压?//////

楼主(2008-09-20):
今天修了块华擎K8UPGRADE-VM800《754的》CPU没核心电压,其他电压正常。。。。
此主板一插电就开机了,不能硬关机,,,
我换过稳压IC《L6919E》和IO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各位老大说说。。。。。

网友:
是上电了还是显示了说明白

网友:
串行电压可能不正常.

网友:
不要把思路局限在CPU供电
其他供电检查没有,1.2V 1.5V 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行电压是不正常,没有电压,
请问应该怎么修???
,1.2V 1.5V 2.5V都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行电压是不正常,没有电压,
请问应该怎么修???
,1.2V 1.5V 2.5V都正常的。。。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发上来一下

网友:
有没ITE8282M,有的话会控制CPU供电芯片是否工作,要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是L6919E

网友:
回复 网友D:

ITE8282M不是开机复位芯片吗?

网友(2009-03-03):
应该是南桥挂了,你测一下是不是南桥供电的1117输出是不是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