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700 点不亮

楼主(2008-09-20):
客户拿来的时候故障是,整机被掉到地面过,屏已经碎了,C壳和D壳已经张开嘴了,插上电源,能开机灯管是亮的,接外显无信号输出,把屏取下后外显正常,就是没有了系统。重GO系统每次过完XP滚动条就蓝屏,安装系统发现没硬盘,但是能分区,硬盘是120G的串口,网上没找到串口硬盘坏道检测的工具。请问谁有串口硬盘坏道检测的工具, 能上传一个吗?在此谢过各位了。急用。谢谢

网友:
这机器要安装sata驱动的,下个驱动,用安装版安装。

网友:
我用安装版装了,但是在装机2-3分钟的时候报没发现硬盘,换了几个版本的安装盘还是报同样的错。而且安装盘都是自带串口硬盘驱动,郁闷啊,请问串口硬盘驱动在dos下怎么装?请问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